[OPPO手机维修]
oppo x9007 耗电快 非电池问题

楼主(2019-01-28):
先鄙视一下我的同学 一个很抠门的人 收了个坏屏的oppo x9007 让我换屏幕 换了一个 用了几个月摔坏了 又让我换一个 屏幕 同时说自己手机都没得用 出于友情 我把手头闲置的华为手机先借给他用 等我换好屏幕 要他换回来 他居然各种理由推辞。想想也算了 这个就当备用机吧  后来发现这个机还有个大毛病 耗电很快 飞快 充满电 用的话撑不了两小时 待机最多半天 怀疑电池 网上买了节新电池 一样 没有丝毫改善 退回 查百度 有人说尾板问题 买尾板 也一样 照退 反正有退保。

因为自己非修手机专业 实在搞不明白 手机也好的 电池也没问题  为什么就耗电飞快 刷了几个rom无效。 x9007(轻装版)还有fin7(同型)网上反应耗电快的例子很多 但都没指出本质问题
所以发帖问问

网友:
应该进过水,看下有没进水痕迹?另外本来就摔过很多次的,摔伤主板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屏幕不好,也会导致耗电快的,可能性太多了!你进设置看下电池的耗电排行表,看是什么耗电最多。

网友:
主板应该有漏电

网友:
有没有漏电用电流表看看就知道了 先拆开看看主板有没有腐蚀

网友:
可能是主板有腐蚀漏电,需要测试待机电流,你这朋友不会是买的进水机吧

网友:
待机  看电流

网友:
查一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我的r9m换屏幕后待机电流170ma,充满电待机12小时就没电了。原装屏幕是50ma左右,这个信息供您参考

网友:
可能是主板有腐蚀漏电,需要测试待机电流,屏幕不好,也会导致耗电快

网友:
耗电快排除软件后考虑主板有无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