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0 g1键盘不能用维修。

楼主(2019-01-28):
年底事太多,被这机子折磨得有点呛。
初始故障是按开关5秒钟关机,查故障是开关的3.3v上拉电阻不良,修好后很多按键不能用。换个新的还是有一些键不能用,以为键盘放坏了又订了两个新的,还是一样问题。至此可以确定主板问题了。
按回车键没有反应,但是按的时候用示波器测是有动作到双向二极管d6203和ec的,直接用表笔去点它按键又起作用了,怀疑是漏电了。
最后看电路图kis0也就是回车键的那一个线路,还到了fun1接口,拆开接口反应底部有腐蚀,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线给隔断了,解决。

网友:
键盘如果就单独某个不能用不好使了咋回事呢

网友A:
您这用的啥图纸?连键盘都有

网友B:
大神,空格键测它有没有反应是在键盘接口测吗还是在ec的引脚上面测?没怎么用过示波器,嘿嘿

网友C:
楼主 说下键盘图纸在那下的???

网友:
那个不是图纸 就是一个测试键盘的小软件

网友:
修键盘的大神啊

网友D:
连个测试键盘的软件都看不出来,建议你们转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空格键测它有没有反应是在键盘接口测吗还是在ec的引脚上面测?没怎么用过示波器,嘿嘿

测哪里都行,一般的机子是键盘接口到ec,这个比较特别,还用了双二极管,信号复合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说下键盘图纸在那下的???

就一键盘测试软件而已

网友:
故障虽小但也要细心,谢谢分享

网友:
单独一个就是键盘,可以把帽拔下来然后清晰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连个测试键盘的软件都看不出来,建议你们转行吧。

只能说明你更专业些,开门市做生意不光是技术,还要学会为人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这用的啥图纸?连键盘都有

百度搜索键盘检测工具

网友:
Keyboard  test 没用过?

网友:
,拆开接口反应底部有腐蚀  这样的地方不细心真不好发现

网友:
空格键测它有没有反应是在键盘接口测吗还是在ec的引脚上面测?

网友:
  高手你绝对的高手,像这样的我都外接或者换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