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20-15ikbn用充电器死机维修

楼主(2019-01-28):
故障是用电池怎么玩都没事,只要插上充电器一分钟内必死,就是卡着不动的那种。死机以后没有cpu供电,死机之前,cpu供电管非常非常的烫,芯片采用的是ncp81205,经分析最有可能是反馈补偿频率有关的地方,最后测到pc2917不亮,换一个解决。
这烂机客户网购的,m.2硬盘插了n次都不认,明显是修过的硬盘,最后使劲捏几下主控又好了,插电吃包子。

网友:
电容短路了还是漏掉了

网友:
直接拆了会怎么样

网友A:
电路图截图太小了,就看到了个电容,整个工作的原理没看到……

网友:
这是个耦合电容,还是个什么

网友:
此电容起什么作用?能讲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这机器应该都还在保啊,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分享一下呗

网友:
楼主挺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截图太小了,就看到了个电容,整个工作的原理没看到……

随手拍的,没想过发帖子,晚上有空刚好没积分了就发发。
图纸论坛有。
电容软击穿了

网友:
COMP引脚是内外的比较电压?这个电容软击穿阻值多少呀

网友:
分析帖子要付费,抓紧保留 楼主肯定查了半天

网友:
拯救者系列,高端游戏本,怎么还会用这种品牌的固态?

网友:
这个nb了

网友:
上次同行换屏   屏  屏线 无线网卡 35v芯片 ec   南桥 全坏了

网友(2021-03-11):
这有点不理解呀,电池正常用,电源就不正常。

网友:
难倒是插上电源就睿频造成的吗?

网友:
我遇见过插电源就睿频变低的,不插电源就不会。

网友(2022-07-07):
有没有实物图,是那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