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不着机

楼主(2019-01-28):
型号G570
按开机键完全没反应不着机,已检查适配器有20V供电,插上适配器只有电池显示灯着,其它显示灯不着
请教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这描述,你自己觉得很详细么 。咋看完后有种啥也没看见的感觉

网友:
看了  学习了就是看的不太明白

网友:
同意1楼描述的也太简单些 别人想帮你也没法帮

网友:
同意楼上的,至少待机电压,电感阻值测下吧

网友:
联想G510的主板吗?

网友:
最简单的,你上过可调电源没有,到底是不触发还是触发不亮机

网友:
楼主都查了什么条件啊,信息太少一般人帮不到你

网友:
什么条件都没有,想帮你也无从下手啊

网友:
最起码要知道坏之前如何操作了

网友:
送修吧,你得知道一些必备的待机电压啊 待机电流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