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86刷集显bios不引导硬盘

楼主(2019-01-29):
请问大神们改怎么弄 在哪里设置
第一次弄这个玩意  知道的说一下 诚心感谢

谢谢了

网友A:
自己弄的bios?知道刷集显的缺点是什么吗?

网友B:
刷了好用啊   苹果可以进的 只有WINDOW不行

网友:
好像休眠也有问题 不能重置

网友C:
系统偏好设置------启动磁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刷了好用啊   苹果可以进的 只有WINDOW不行

shua刷了我的不引导硬盘啊

网友:
外接个移动硬盘做系统吧
这机子刷了集显,在系统里是不是好卡顿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D:
shua刷了我的不引导硬盘啊

把板号和序列号给我,我给你一个。不能做command + option+p+r 复位。10.13.不能调节背光亮度,休眠起来屏幕不亮,不能接外显,不能装window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板号和序列号给我,我给你一个。不能做command + option+p+r 复位。10.13.不能调节背光亮度,休眠起来 ...

谢谢 我想问的是序列号不一样的话就会导致不引导硬盘吗  刷bios改集显那么多问题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系统偏好设置------启动磁盘

但是进不来系统啊  选择硬盘启动那里都做不到硬盘 是ssn的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但是进不来系统啊  选择硬盘启动那里都做不到硬盘 是ssn的问题吗

改集显不会有这个问题,和SSN没关系,外接USB设备能不能识别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改集显不会有这个问题,和SSN没关系,外接USB设备能不能识别到

重新分区装了系统就可以了 为什么会这样 那刷bios改集显都要装系统好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弄的bios?知道刷集显的缺点是什么吗?

不知道哦 有什么缺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板号和序列号给我,我给你一个。不能做command + option+p+r 复位。10.13.不能调节背光亮度,休眠起来 ...

机器昨天就好了 刷了bios不引导  重新装系统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很麻烦 每次刷完bios都要装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重新分区装了系统就可以了 为什么会这样 那刷bios改集显都要装系统好麻烦

一般不用重新安装系统,休眠唤不醒的话,飞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用重新安装系统,休眠唤不醒的话,飞根线就可以了

请问如何飞线?哪里飞到哪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如何飞线?哪里飞到哪里

屏幕亮度调节PWM信号,连接3V_S0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幕亮度调节PWM信号,连接3V_S0电压就可以了

谢谢 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