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D R5.1灰屏维修

楼主(2019-01-29):
拿过来开机灰屏,外接不显,拨了屏线外接也不显.
1.加焊显卡.好了...
但是交给客户用了不到一星期,又坏了.

2.订显卡回来,改成有铅植上去.还是灰屏..
3.刷BIOS.
4.拆屏,换屏,无效
5.打屏线各阻值.正常..
6.换内存,换桥..无效..
没有办法..只得慢慢查条件了.因为显卡换过.而且症状相同,所以不太怀疑显卡的条件了.
查桥的条件,当查到+VTT_PCH_GCCA_A_DPL供电时,发现无电压.

L2793电感烧坏.一陀锡搞定..

附上亮机图:

网友A:
灰屏一般的流程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灰屏一般的流程是什么

1.先看外接是否正常.有些要拨了屏线外接才亮.
2.外接正常.那就进系统看显卡是否有感叹号.有就是显卡问题.
3.刷BIOS,BIOS有些一些造成这种故障.换内存.虽然可能性不大.
4.换屏,测屏供电是否是3.3V,有没有偏低.打屏线阻值.屏线坏也会造成灰屏,一般有问题时阻值异常.
5.加焊显卡.测显卡条件.显卡主供电,各种小供电.这部分需要很仔细...
6.新机器LVDS由PCH发出的.测PCH各路供电情况.这部分也需要很仔细...
7.更新的机器单CPU+桥一体的,是CPU发出来的..换板.
8.换板.

网友:
谢谢分享,PCH发烫是不是有短路,升温不是很快,久了就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先看外接是否正常.有些要拨了屏线外接才亮.
2.外接正常.那就进系统看显卡是否有感叹号.有就是显卡问题 ...

但是我看着这个桥好像换过,四周的固定胶没有了

网友:
修到过y470  白屏的 也是桥少一个供电

网友:
流程够详细                 ,思路清晰

网友C:
这样说之前的桥也是坏的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说之前的桥也是坏的啦

桥是误判.桥是好的...换了症状没变化.

网友:
厉害?不得不佩服楼主,不过我们老板教的一般都是先测试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是误判.桥是好的...换了症状没变化.

我是想是不是原来的桥那个模块短路了导致烧了那个电感。

网友:
大神,这是什么供电

网友:
这么小都查出来了厉害

网友:
不错,能修好就能赚钱

网友:
思路清晰,修好了,不错。。。。

网友:
露珠NB !灰屏的感觉都好难修啊!技术还不行啊!

网友D:
灰屏,我个人觉得,不好修的原因在于主供电基本ok,换显卡麻烦。楼主一个个排除,厉害了。请教下,如果是屏本身灰屏,是否只能换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灰屏,我个人觉得,不好修的原因在于主供电基本ok,换显卡麻烦。楼主一个个排除,厉害了。请教下,如果是屏 ...

本身灰屏也分很多原因.这个我修的不多.因为资料太少了.除了到主芯片的信号线路故障以外,主要是屏上缺电压.如果有一样的屏,可以对照测量一下.但是有一些,即使缺也很难修出来

网友:
一般我遇到这类故障也是先通病,不成再一个一个的查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身灰屏也分很多原因.这个我修的不多.因为资料太少了.除了到主芯片的信号线路故障以外,主要是屏上缺电压 ...

今天分用完了,没法给你加分了,你是高手,在技术方面,我自愧不如,佩服佩服

网友:
上次遇到个灰屏的没搞好,桥也坏了,显卡也坏了,CPU也换了,屏线也搞了,屏也搞了都没搞好,

网友:
厉害阿,不亏是中级工程师!

网友:
VTT_PCH_GCCA_A_DPL这个是什么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