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Probook 430 G2(ZPM30) (LA-B171P) 图纸

楼主(2019-01-29):
求HP Probook 430 G2(ZPM30) (LA-B171P) 图纸
问题:Hdmi无反应  跑了线 找不到任何连接

询问 KH4 vD 型号多少? 谢谢

网友:
显卡驱动OK?热键OK?

网友:
这个板没图纸,试试淘宝

网友:
去淘宝看下,没的话那就没招了。

网友:
去淘宝看下,没的话那就没招了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机子,进液的,也是这个位置,我这个FG1上面标的是L174,也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不好意思,我这里没有,爱莫能助了。~~·

网友(2019-02-28):
最讨厌的就是修VGA 和HDMI 接口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