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A 触发到0.17掉电

楼主(2019-01-29):
找了一圈没有图纸,无进水,待机正常,触发到0.17 掉电,哪位修过的,指导下思路

网友:
自己琢磨。。。。。。。。。。。。。。。。。。。。。。。

网友:
缺电压或者pg,一个个试啊

网友:
重启不重启,不重启有短路,重启就是缺电压或者信号

网友:
这个属于南桥坏了换桥吧

网友:
这个按照版号搜索 图纸应该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