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D55A620U液晶电视开机无背光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9-01-29):
TCL D55A620U液晶电视开机无背光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TCL D55A620U

  机芯:T962A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开机无背光

维修过程/方法:

  此机器用L14THA2电源,开机测量PFC电压正常,背光不亮,更换U601, 测量TS2.TS3都未发现异常,用电阻档测量QW3,QW4时发现QW4处阻值异常,MOS管的漏极跟源极之间的阻值有明显的异常,漏源之间的阻值正反向测量阻值为200欧姆和90欧姆左右(模拟万用表测量),测量QW4时两极之间的阻值较大,更换QW4后阻值仍是异常,但此电路有Q601、R651、R608、TS3组成,断开Q601处阻值还是偏大,当测量Q601跟TS3时发现阻值时无穷大,此电路应该时一条线路铜皮应该是直通的,用放大镜观看发现铜箔出现裂痕,把绿油刮开连接后,开机故障排除。至此,TCL D55A620U液晶电视开机无背光故障修复。

网友:
电流大,铜线断线了!!!!!!!!!!

网友:
谢谢分享,在路测量多数还靠经验

网友:
谢谢分享,在路测量多数还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