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IBD换版后小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9-01-29):
这机子CPU坏了,换了一块板装好以后全部正常,唯独小键盘一个不能用,进BIOS看了,这个板子型号是14IBD的,我刷了BIOS,EC带程序,把坏板的EC也换过来了,还是一样,难道这个板子设计的时候就没有小键盘的线路还是啥的么,快过年了了快递也都停了,板子也换不成,不知道哪位大神知道如何搞下啊,唉头疼死了!

网友A:
用热键切换下 很简单  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热键切换下 很简单  不是主板问题

是15.6的最右边的所有数字键,那个NUM LK也按过了没用的!

网友:
ec装好没?顺带把坏板上的bios移过去啊,有些bios认bios芯片牌子,不同品牌的有的不能用

网友:
这板子有支持15.6笔记本,也有支持14.0版本的笔记本。所以可能还是EC旁边某个电阻或EC程序版本问题

网友:
键盘接口打下对地看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感觉不是硬件的问题 修过这机器 两个板好像是通用的

网友B:
看看 有些设置是不是不一样(看下键盘 ec周围有一些配置电阻有无区别)  或者ec程序

网友:
刷EC就搞定了   14的ec程序不带小键盘

网友:
带小键盘的是15.6吋屏的子,没有小键盘的 是14吋的主板上有两个电阻的位置需要移动位置,具体是哪两个电阻,一:你可以问卖板子的商家,二:你自己细心的对比你的原板子的元件位置。楼主你的联讯的吗?

网友:
联想15IBD换版后小键盘不能用 ,也可能是主板设置问题。

网友:
一般一板有多型号机子都有MBID等电阻配置识别,联想还附加个别有双键盘排线压槽,只焊接一个。

网友:
排除软件了,肯定是硬件,以前搞过鼠标,都是通过电阻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 有些设置是不是不一样(看下键盘 ec周围有一些配置电阻有无区别)  或者ec程序

我已经把坏板的EC还到新版子上了,还是一样!我这里还有个14寸的,把这个15.6的键盘换到那个14寸上的机子一样也只有小键盘不能用!

网友:
人才把带小键盘的换到14寸的机子这是查不到问题的

网友:
唯独小键盘一个不能用 不常见,是不是这个主板的BIOS对应机器型号 比如 15.6 140不一样

网友:
这机器带程序的

网友:
是15.6的最右边的所有数字键,那个NUM LK也按过了没用的!

网友:
直接换ec这个是通病

网友:
键盘排阻一排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