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板底坏了,CPU也搞破了还有救吗

楼主(2019-01-29):
今天完全没搞好,最后一截感觉有什么东西挡住了,我就用了点蛮力,CPU是下来了,可都坏了,大神们还有救吗

网友:
机器是6P,我这是要赔机了吗

网友:
有旧 翻板 还是不行就报废

网友:
不是CPU掉可以搬板

网友:
CPU掉一大块,板底掉一大块,能不能不要这个CPU和板子救活它

网友:
搬板不是要把CPU也搬过去,这个CPU估计挂了

网友A:
温度用低了点,我用295拆的

网友:
CPU都死了,还修鸡毛

网友:
今天搞了一天,板底,cpu,中层都补了点,加电80,过一会跳到200,然后又回到80,一会又跳200,如此反复

网友:
CPU不是撬下来的。是自己自动下来的

网友:
來時候開機嗎 什麼故障

网友:
cpu都给整废了怎么救?还是想想怎么把顾客糊弄过去吧

网友:
不用想了 直接进火葬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用低了点,我用295拆的

你这温度太低了吧

网友:
焊盘都下来了,能搞出来的不是大师也得是精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