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7-r004tx 换sr2出南桥,半小时掉电

楼主(2019-01-29):
如题,原先机子南桥短路,别人修过,刷的bios,换桥后点不亮,淘宝买了bios,可以亮机,半小时掉电,me有问题,刷过各种工厂版,各种合成版bios,还是半小时掉电,哪位师兄有这种问题的解决办法,或者有没有纯me的bios

网友A:
           这种还是桥问题,我也遇到很多,我换的是SR2C4

网友:
字打错了,换的是sr2c4 南桥,或者有人推荐哪家南桥吗

网友:
你的货源有问题,换一家的桥

网友:
换桥,我经历过。各种搞,最后还是桥,没办法,买这种桥看运气

网友:
再买个桥继续干

网友:
换桥成本高啊,现在搞本子,不怎么上算有的时候运气差,芯片友^_^有问题

网友:
换桥试试吧,

网友:
怎么感觉还是Bios呢 ?半小时掉电绝壁是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还是桥问题,我也遇到很多,我换的是SR2C4

我前段时间修的华硕飞行堡垒G552L也是这个问题,买了四个桥才换好,二个上电不正常一个半小时掉,第四个换了最贵的才好,

网友:
大神指点一下如何刷DMI啊?

网友:
wndmifit 你先试试 结果再告诉我

网友:
换个存储芯片试试  我修过一个联想的本子  也是半小时掉电  刷了各种BIOS不行 最后换芯片刷原厂BIOS解决

网友:
仔换桥。不要买拆机的,买的时候问好了。拆机桥有些不读me模块。

网友:
真能折腾 ,是精神可嘉,还是跟自己斗气呢

网友:
半小时掉电估计还是ME的问题多,不排你买的桥被上家坑了。

网友:
刷了很多个桥还是同样的问题的话 就再换一个桥试试吧。

网友:
官网下载一个自己提取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最后还是退了。。。。。。。。。。。。。。。

网友C:
这种情况我是用秒表计时,都是30分钟准时掉电,100000%是BIOS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我是用秒表计时,都是30分钟准时掉电,100000%是BIOS问题!!!

这个可不能这么绝对。6代的南桥可能有硬件ID绑定或者Efuse电子保险丝功能,启用以后ME初始化就只能搞一次,个别厂商可能用了这个功能。所以买到那种拆机南桥就没法再用合成的BIOS来再次初始化ME,30分钟断电是一定的。某宝的6代南桥,推荐买全新的ES都好过测试货或号称全新的翻新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不能这么绝对。6代的南桥可能有硬件ID绑定或者Efuse电子保险丝功能,启用以后ME初始化就只能搞一次 ...

老司机!

网友:
这种桥贵的一批 换完还的刷BIOS  而且还有好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段时间修的华硕飞行堡垒G552L也是这个问题,买了四个桥才换好,二个上电不正常一个半小时掉,第四个 ...

不是吧,换4个,你得是有多坚定,才不怀疑其他问题,会一直换下去

网友:
没用带换的南桥吧     最好原型号!!!!!!!!!!!!!

网友(2019-02-28):
这种应该是BIOS没有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