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平板三星开机卡LOGO不动死机

楼主(2019-01-29):
   平板三星开机卡LOGO不动死机,是哪里的问题?有大神碰到过吗?谢谢!

网友:
刷机  不行在换电池试试

网友:
刷机就好了
............

网友:
字裤嘛大哥

网友A:
充电保持电量一半以上。关机。然后按着音量+和home键,按开机。等出logo后开机键松开。另外两个别松。等进去了就可以恢复出厂值。网上有。你找一下。数据没有了。

网友:
刷机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系统和硬盘的问题。。。。。。。

网友:
一般先刷机

网友:
不知道如何刷机

网友B:
刷机先,不行换字库

网友C:
之前遇到过,说字库毛病,然后我刷机好了

网友:
楼主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值得大家赞扬呀

网友:
恢复出厂模式 看看 。。。。。。。。。。。。。

网友:
刷机呗,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刷机就好了,试一下吧。。。。程式问题大些

网友D:
这款机器我遇到好多!都是进刷机模式直接清零就好了!!!

网友E:
一重启,二刷机,三字库,搞定

网友:
一般是刷机先,再看其他问题,平板一般修的少了,都不修,有些配置很慢了,用起来不顺手

网友:
刷系统 不行 估计就是硬盘出了问题了

网友F:
这个硬盘坏的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保持电量一半以上。关机。然后按着音量+和home键,按开机。等出logo后开机键松开。另外两个别松。等进 ...

不行,根本进不了恢复出厂模式,只能进挖煤模式开机键+音量-。 刷机也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遇到过,说字库毛病,然后我刷机好了

你还保留有刷机包吗?可以发给我吗?有报酬。我在网上只找到一个刷机包,出错,刷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机器我遇到好多!都是进刷机模式直接清零就好了!!!

三个键按了都进不了恢复出厂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硬盘坏的多了!!!!!!!!!

换字库要有什么要求?直按某宝拍一个换上刷机行不行?

网友:
换字库要有什么要求?直按某宝拍一个换上刷机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机先,不行换字库

换字库要有什么要求?直按某宝拍一个换上刷机行不行?

网友:
一般都是先刷机,如果还是不行,就拆机加焊CPU 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重启,二刷机,三字库,搞定

字库芯片是哪一个怎么搞。我有一个字库坏的开机卡logo。充电有显示。

网友:
这种问题,刷机不过,换字库(emmc),如果是emcp直接放弃就行了。

网友:
碰到这种卡标志的,一般都是先刷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