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9502

楼主(2019-01-29):
5V正常 PWM 正常    EN 没有开启 有列子戳一下有电压3.4出来 放开之后就没有了
请问下需要什么条件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去查时序,寻找这个EN产生的条件

网友:
只能查EN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去查时序,寻找这个EN产生的条件

这是显卡的 没办法

网友:
只能查EN的开启产生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