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68MLP主板触发秒停电源管呈软击穿状态求助中

楼主(2019-01-30):
一片映泰A68MLP主板触发秒停,触发瞬间测不到核心电压,核心供电12V及电源管无短路。

无意中发现掉电后所有(有时是大部分)电源上管的G、S极间呈短路状态,阻抗为0,且不稳定。试过断开G极电阻测管正常,再焊上电阻也不短路了。风枪加热下电源IC、甚至用酒精清洁下IC脚都会让G、S极间阻抗恢复正常(阻值不稳定,4-6百左右,有时会低于300欧),或者掉电后搁几个小时再测,G、S极间阻抗又正常了。

核心供电IC是ISL62773A和2片小8脚IC(丝印08 XGQ)。小IC驱动的上管也是一样,触发掉电后G、S极电阻为0,随便加热下小IC,G、S极又正常了。

处理方法——风枪补焊过ISL62773A及周边元件,更换过其中一个小IC。手上暂无ISL62773A更换,又怀疑是电容搞鬼,比如核心电压输出端的电容,但也未有更换。

不知哪位同行朋友有碰到相似故障,可否指点一下呢?谢谢啦!

网友:
因为万用表电阻档带电  所以你会发现会通了 要放电一下 才能测 映泰这块板子 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的故障是cpu供电那边的事  你这个应该也不是 你方向错了

网友:
我有一个技嘉A88也是一样  不定时短路!过一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