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A770T-UD3主板卡开机LOGO

楼主(2019-01-30):
症状:开机后滴的一声,自检应该通过了,但是画面卡在主板logo,键盘无反应,无法进bios,诊断卡代码25;如果拔掉内存,喇叭也正常长鸣报警。
描述:之前卡logo,清空cmos后开机,偶尔会有bios校验错误之类的信息,让选择bios配置,这时键盘有反应,可以进bios,但是重启还是大概率卡logo,偶尔还能进系统,进了系统运行正常。但是只要关机或重启就经常卡logo

最近清空cmos也无效,加焊了南北桥,重刷了bios,故障依旧。不知道大神们有没有解决思路?

网友:
你把检测拔下来再试试!

网友A:
外设  要不然就是南桥问题

网友:
拆外设,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设  要不然就是南桥问题

谢谢回复,已经暂时修好了:拔掉主机电源线,按住开机键插上电源线,主机会自动启动自动关闭(风扇转一下然后停止),这时松开电源键再按一下开机,屏幕显示bios恢复界面,确认恢复就可以了。用了几天暂时没有卡logo的现象了。

网友:
这应该是pcie插槽的问题啊。。。。。。。。。。

网友:
好了一段时间,然后不读硬盘,加焊了南桥短时间恢复,然后又挂了。估计南桥坏掉了

网友:
果断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