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H61主板故障维修两例,附没问题的BIOS文件

楼主(2019-01-30):
    本人新人,才疏学浅,论坛的各位老师,朋友们请多关照,谢谢你们!本人不是专业的主板维修工程师,只是当做兴趣爱好,很多原理都不懂,各位老师如果看见帖子有什么写的不对的地方恳请指正,不足的地方也恳请补充! 感谢大家的捧场,如果这个帖子对您有用,请亲受累发个评论,加个分什么的,新人的成长离不开您的支持!
进入正题:   去年收到客户送给我的两片坏板,型号主板上没写着,但最后查到主板型号为:梅捷SY-L6H-L。板子绝对是战斗成色,不夸张的说,除了主板的边能看出是红色的,其他已经被腐蚀性油泥完全腻死。得知客户是做金属加工的,也就不奇怪了。遇到这种板子,果断洗板水+超声波大锅照着半小时清洗,洗板液也成了料酒色。清洗后终于见到板子的本身面目。也终于能拿手拿了,实在是太脏了。

第二步,尝试上电测试,奇迹没有发生。一个跑码00,另一个跑码55。又是55,修过两块技嘉的Z77和P75也是跑码55,简直恶心。果断扔一边,回来再说。
时间一晃小半年过去了,趁着屋里乱,修吧!
拿出板子上电,我去?两个都是跑码00了,按照老师们的方法,先刷BIOS(一会我会把没问题的BIOS文件发上来的)。尝试了无数版本,不行。SOP封装的BIOS也让我改成DIP的了。
跑码依然00。

第三步:测电压。
主板1:CPU发热:电压1.19V  PCH:1.05V  内存:1.6V
主板2:CPU不热,别的也不测了,看着供电芯片RT8859M焊点氧化严重。加了点GOOT含油直接上热风,焊点慢慢变得光亮了,用镊子轻轻推动芯片发现可以回正,OK。再次上电,CPU发热了,貌似对了。
拜读了论坛老师们的帖子,说是RT8859M芯片的49脚和50脚电阻如果阻值变小会导致故障。于是上表测,49脚电阻160K,50脚电阻220K。两个板子都一样。判断故障不在这里。

对着板子,点燃了一支寂寞,跟它们相面。诶~就发现下面这个故障了,TMD那么粗的线都烧断了。由于没有图纸,只好上电看一下电压是多少烧断的左端是3.3V,而且看着线走向就是对着内存去的,看来八成是VDDSPD。测量烧断的后半部分没有短路。对了,客户说过他们公司电脑维修都是电工师傅负责的,看来是内存插反导致的,有过前车之鉴。果断补线!

第四步:上U测试,竟然!!!!还TM是00,之前说好的55呢?心说算了,不修了,100元两块挂咸鱼卖料板得了。
正准备装盒,最后想再点一下板子,随手抄起一片CPU就放上了,习惯性插上了检测卡。
在捅了一下开机之后:检测卡00.....19.....4F.......99....我去?亮了!换回去U....00。坑!!!!!看来可能是处理器有问题!
亮机图就不上了,就是OK了。

下面来搞第二片板子:同样是补焊了供电芯片之后,检测板子,这次不太幸运,没有发现断线。
继续相面,整个板子焊点都氧化,实在是不好看是哪个氧化更严重,让维修难度也加大了。
终于找出那么几个锈得不像样子的焊点,用镊子推了推。图上这个电阻就那么让我推掉了,仔细一看焊盘都锈没了。看来这有故障,电阻阻值我也不知道。还好有刚刚修好的那片板子,拆下来测了一下:10K。

结果在焊回去的时候,风枪把电阻吹跑了。又补了一个电阻,上电试了一下,我去?00了。我整个人都崩溃了!赶紧又上万用表测一下,10R。不对啊,应该是10k啊,一看原件,看来是我拿错了。赶紧换了个10K上去,正常跑码亮机!

忽然间,我有一种隐隐的感觉,这个电阻开路或者短路都会造成这个板子有电压但是跑码00。赶紧抄起热风,吹下三极管,刮开板子露出铜箔,焊了个10K上去。
上电静静等待奇迹发生。显示器清脆开机声响起“咚~~”维修完成!

下面附上电阻损坏的位置,

再此也想请教各位老师,这个电阻在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呢?没有图纸,不好看出,一个小小的10K电阻可以导致主板的跑00码!(我测试过这两个板子上的PG对地都有10K阻值,这部分可能没问题)

感谢各位坛友阅读我的帖子,不足之处恳请指正!如果您觉得写得还可以,对您有所帮助,也受累您能给加个分加个精,谢谢您。
下面附上BIOS文件,测试OK的,供坛友参考!

网友:
看楼主修得好精彩哦

网友:
这样的帖子就像看小说一样精彩!另外想说你这个爱好者基本功其实也很厉害嘛。

网友:
看了一下周边有cpu风扇三针接口,cp电源供电,三极管,分压限流电阻,是pwm电路,cpu供电不正常,电阻故障,三极管供给电源管理芯片输出电压不正常,cpu单元电路故障。

网友:
SPD断线通病了!我修过好几块了!

网友:
厉害了 围观一下大佬

网友A:
好厉害的,主板bios可以直接刷吗?还是要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厉害的,主板bios可以直接刷吗?还是要编程器

要用编程器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