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r9m 手机换屏总成后耗电重

楼主(2019-01-30):
本人自己的手机屏幕摔坏了,据说便宜的组装屏触摸灵敏度不好,于是网购了一块200多元的屏幕,装上试机灵敏度跟原机一样,就是发现充满电后飞行模式待机一晚上就没电了,怀疑是不是主板有问题,测电流发现,原机屏幕灭屏后电流在50MA左右,而使用后换的屏电流却是180MA左右,最后跟商家协商退掉了,不知各位师傅们是否遇到这样的情况,最好能指点一下故障的原理。

网友(点评):
更正,原机屏幕息屏后电流是在20-30mA。

网友:
屏问题换个

网友:
我的是换屏 触摸刚开机能用 锁屏再开不能用 不知道是哪里也 问题

网友:
跟商家换了一块屏,故障现象一样。感谢回复,新春愉快

网友:
更正,原机屏幕息屏后电流是在20-30mA。

网友:
换原装的呗。。。。。。...........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最后也是退屏幕总成,后来用原装屏幕总成就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