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H61主板不触发,整板找不到IO芯片!ZX-H61C V1.2

楼主(2019-01-30):
杂牌H61主板不触发,板子翻来覆去找不到IO芯片,请问师傅们如何检修和这主板如何触发工作的?

网友:
这板,IC都没几个啊。放弃吧: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这种板子 你看下 是不是待机的3.3v没有出来 还是被拉低了 拉低的话 十有八九是桥挂了  IO 不是右下角那边么

网友A:
不可能没IO芯片。估计被别人摘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没IO芯片。估计被别人摘掉了。

网友:
空的那个就是io,已经被摘。型号也不知道,这板没法修。看那个四周蜘蛛腿那么密集,感觉像是新塘科技的io。

网友:
真的没有IO,淘宝看到新的这种主板没有IO芯片!

网友:
淘宝搜:全新志訊ZX-H61主板,可以看到照片

网友:
不用IO的话,直接就南桥触发呗,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这板IO左下角空焊位置。。。。山寨板连IO都不用了NB。。。。键盘鼠标和USB时钟一切由桥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