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认个显卡芯片型号苹果A1286,芯片上的字看不清了

楼主(2019-01-30):
帮忙认个显卡芯片型号苹果A1286,芯片上的字看不清了

网友:
看板号,再到论坛上面搜一下,主要看是几个显存的,苹果笔记本就TAma这几个型号,一定可以查到

网友(点评):
谢谢,两个显存的

网友:
216-0809000

网友:
干脆直接,谢谢,我喜欢,刚刚翻了下手机库存,正好找到有这张图片

网友:
刚刚翻了下手机库存,正好找到有这张图片

网友:
图纸反查就行了,不要问的,除非没图纸。

网友:
苹果当然看图纸啊

网友:
楼主取这名字有意思,谢谢您加分啊!!

网友:
216-0809000    显卡吧。。。。。

网友:
之前论坛里有人发过这个型号的改集显   这显卡特别爱坏 楼主注意

网友:
这个芯片换了管的时间不长 还是改集显吧

网友:
应该就是0809000.。。。。。。。。。。。

网友:
楼上正解000的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