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LED32F3300C 不加电

楼主(2019-01-30):
一台康佳 LED32F3300C电视,不加电,一开始是高压300V有,过了变压器后就没有,换了6755芯片后,后端电压有了,但是不稳定,100V电压在90V 左右跳变,12V的电压在3V左右跳变,这是什么问题哪位大神给支个招,附上图片和图纸,图纸不完全一样

网友:
光耦换一下试试,或者空载电压不稳定?还是带负载不稳定?

网友(2019-03-14):
首先断开100V和12V负载,强开一下,电压是稳的话就重点查一下12V负载电路,这类机型背光芯片那边出问题也会是此类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