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版号Y41_VC1电流0.18不触发

楼主(2019-01-30):
联想拯救者版号Y41_VC1电流0.18不触发,想问下这个BIOS参与触发吧?

网友:
我感觉你这个电流不是BIOS的问题
1、先查公共点有无电压
2、如果公共点有电压,重点查系统供电的稳压器3V、5V【感觉你这个有点像稳压器短路,打下稳压器3V和5V阻值】
3、还可以查查PWM 3V、5V【系统供电电感的3V、5V有无短路】

网友:
电流0.18 这个待机电流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