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55E5800A-UD液晶电视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9-01-30):
TCL L55E5800A-UD液晶电视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TCL L55E5800A-UD

  机芯: RT95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灯亮不开机

维修方法/过程:

  打印信息如下:

  打印提示在不停重启,抄BOOT提示完后提示不成功,显示为EMMC附近有问题,更换EMMC,再抄写正常,强升主程序OK。

网友:
完全看不懂啊,这是什么节奏????

网友:
应该是烧录FLAS芯片出错吧,所以就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