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冷至尊 GX2 电源中的这个两个电阻哪里能找到的?

楼主(2019-01-30):
(图片)

网友:
同样在其它的坏电源板上找一下,最重要的是你可认得它们是多少欧,应该分别是2.2   0.5

网友:
应为3W的0.22欧和0.04欧,这个不好找,只有采取并联的办法解决。

网友:
好像是0.22和0.4欧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阻值的

网友A:
淘宝买。几分钱一个。这种常用的小阻值限流电阻,淘宝有电阻包。买一袋子,几年不用再找了。

网友:
左边那个是0.22欧,右边的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几分钱一个。这种常用的小阻值限流电阻,淘宝有电阻包。买一袋子,几年不用再找了。

同规格的找不到啊,我找了很长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规格的找不到啊,我找了很长时间了

买电阻,你要问的。卖家不可能把各种阻值的都挂上去。种类太多。这种限流电阻,找接近阻值的,其实关系也不大。

网友:
是0.22和 0.05 找不到用几个一欧姆电阻并联。

网友:
取样电阻坏,芯片;MOS管肯定不保,修好了也不划算。

网友:
3报废板,找一个看看,不能修就放弃治疗的

网友:
电脑开关电源常用2W、3W的取样电阻,可用0.47欧等相近电阻代替

网友(2019-03-01):
不是啥子特许要求的电阻,2W以上,2.2欧的和0.4欧的,都比较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