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家公司刚搬了办公室没联网没网络,如何共享打印机?

楼主(2019-01-30):
没接网络,如何共享打印机?

网友:
打印机共享器,临时搞个局域网也是可以的呀

网友:
插路由器可以组建局域网的呀

网友:
局域网打印

网友:
组建无线局域网!

网友:
上个交换机或路由器建局域网

网友A:
局域网一定要外网,想多了吧。小白真可怕

补充内容 (2019-2-20 05:46):
标点打错,应是局域网一定要外网?想多了吧。其实两台电脑的话也可用直通线连接,交换机都不用。

网友:
打印机共享有哪几种?

网友:
如果打印机带无线功:无线路由+无线网卡
如果不带:2台无线路由(一台带桥接功能)加无线网卡这样不用拉线或用一点线就OK

网友:
插路由器可以组建局域网的呀
插路由器可以组建局域网的呀

网友:
插路由器可以组建局域网的呀 小白真可怕

网友:
只要有交换机就可以,手动设置固定IP地址,其它都是一样的。

网友:
    插个交换机,组个局域网呀

网友:
组建局域网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局域网一定要外网,想多了吧。小白真可怕

不可以直接用路由器吗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局域网一定要外网,想多了吧。小白真可怕

你才可怕,共享打印只要在局域内就可以设置,跟外网有什么关系,怕你是百度都不知道怎么搜吧?

网友:
可以现再电脑上找到该打印机,设置共享,然后通过\\ip地址(或者网络名)访问进行添加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直接用路由器吗

两台电脑的话路由器都可不用。电脑多的话就要建个内网了,当然没有路由器也可用交换机,但那样的话要手机改IP地址,防冲突。

网友:
考虑考虑啦咯啦咯啦咯啦?。!?!?!?!?!?!?!?!?我去哪里娥子啊!。

网友:
百度查一下啊,很方便很好弄的。

网友:
USB打印机共享器,手动切换,最古老的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