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se 有显示 无背光

楼主(2019-01-30):
更换显示ic 背光ic 问题依旧 测量显示座二极体正常
测量L4020 不通 更换解决   (为什么拆显示IC呢,我以为那个是背光IC 拆了还测了一遍哈哈)
附上好的id板 测过正确二极体 点位图有不准的地方 芯片是拆了测底脚的  背光ic还要再次测量稍后发图  %代表ol  主板放正测量的

网友:
看下背光开启电压

网友:
不错不错!SE的资料比较少,图纸上也是一堆错误,点位图上射频部分完全没法看。不知道这一单收了多少欧元

网友:
可以可以,先收藏了在慢慢看。。。。

网友:
这个图很有用,下次对着阻值就能找出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比较好修吧,没背光的?

网友:
先收藏,慢慢看

网友:
学习了,不错,,,SE的资料比较少,图纸上也是一堆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