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乱修系列 之 创维40E3000无图维修

楼主(2019-01-30):
创维40E3000,有背光无图像

液晶电视 基本没修过。也找不到图纸
拆开 胡乱修吧。

电源板,测12V输出正常。

主板,摸主芯片,有温度。应该已经工作。
直接去找屏电路板,就是逻辑板。

一共2块逻辑板,发现拔掉右侧逻辑板排线后,
屏幕一半可以出现字符,但是抖动模糊。
插上排线,就啥图像也没了。
故障定在右逻辑板上。

拿出万用表,照着电容一顿胡乱量。
发现问题,有2颗电容蜂鸣档叫唤。

上电,亮机出图。
电视机比较大,放在2个纸箱子上修的。
懒得再翻过来拍了。来一张趴票视角。

网友:
有一个捡钱的节奏啊,最喜欢这种故障了,希望工厂能多出这样的机子,我们才不至于挨饿

网友:
有创维,康佳,长虹在不愁捡钱。

网友:
要是屏坏了就没有什么价值维修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屏边板电容短路没图像的!!!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故障,电容短路没图像,换掉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2019-03-01):
我碰到个海信的 也是屏边板有问题  量了所有的电容没有发现短路的 ,不知怎么办 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