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T6-X5不加电蓝天主板又一通病秒杀

楼主(2019-01-30):
神舟战神T6-X5不加电蓝天主板又一通病秒杀
机型:战神T6-X5
板号:蓝天6-71-N85H0-D02

故障现象: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检测维修:客户说以前主板修理过,现在又坏了。拆开主板检查,发现上家同行维修加焊过EC芯片,别的没发现什么问题。

蓝天好,都有图纸,照图检测保护隔离通,待机3.3V正常,开机板19V正常。测EC的第18PWR_SW#3.3V跳变正常,第21LID_SW#3.3V正常,33PWR_BTN#3.3V没反应。继续测量第四脚AC_IN#3.3.V高电平不正常,用适配器应该是低电平0V 继续追查AC_IN#信号来源,发现来自PQ1,PQ1的工作条件,C3.3V,B2.78V,不正常,B极有2.78V电压说明控制信号正常,PQ1应该导通,C极应该0V才对。 看来PQ1坏了。 找仁宝的料板LA6751P发现Q100可代换, 换下来坏的PQ1 更换完毕PQ1C AC_IN#0V低电平,再按开机键,电源灯光亮电流刷刷走起来了。
总结:蓝天的板子上面这些小单管和小双管质量欠佳,造成的故障千奇百怪,有不加电,掉电,缺电,点不亮等,致使有些同行误杀EC,桥和显卡,要多留意这些小家伙捣乱。看见这种机子都是送钱来了。
感谢蓝天,我爱蓝天!纯粹按套路走,没有一点技术含量,只为留个记号。
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1am还是很容易找到的

网友:
新年快乐

网友:
挺详细的,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享

网友:
#在蓝天的板子上面这些小单管和小双管质量欠佳,记住这些就好修主板了。

网友:
楼主厉害   按照时序准确快速的找到故障点

网友:
新年快乐,新年赚多钱

网友:
楼主厉害   时序门清 准确查找故障

网友A:
原来ac-in是低电平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ac-in是低电平学习了

这个不一定,有的机型设计这个信号是高电平,要看具体电路设计以及标注,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3904很好找到

网友:
有图纸就好修。

网友:
你修的机器都应该报高价,因为都是那些普通维修员都搞不定的机器。

网友:
1AM  T04  台式机 遍地是哈哈哈

网友:
进水的还能勉强看懂图   这种开机条件  很难想到是怎么找出来的

网友:
厉害  遇到了很多了   吗

网友:
这个板子我碰到的南桥烧的有好几台了  你这个问题我没碰到

网友:
受教了,这个案例,开机条件明白了就非常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