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Z7-SP7S2笔记本开机风扇狂转两分钟后自动关机

楼主(2019-01-30):
笔记本能开机能进系统,按开机键后约15秒左右风扇开始全速疯转,再过约2两分钟自动关机,每次开机都是如此。怀疑温度检测件有问题,和BIOI问题,由于找不到哪个是温度检测件和BIOS特来求助大家~~本来小白,还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型号:CP65RO1   板号: 6-71-P65PO-DO2A

网友:
忘了附带上型号 主板号 ,不好也是。。型号:  CP65R01    板号:6-71-P65PO-DO2A

网友:
图纸有吗??????????????

网友:
bios文件是不是可以找厂家索取?

网友:
图不全 找不到

网友B:
先找一下bios文件 刷上看看!

网友:
先刷个bios再说

网友C:
这通病来着,多逛逛论坛看帖。杀Q5通病

战神Z7_SP7S2 版号:6-71-P65P0-D02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型号:CP65RO1   板号: 6-71-P65PO-DO2A

板型不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找一下bios文件 刷上看看!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通病来着,多逛逛论坛看帖。杀Q5通病

我怎么没有找到这个帖子呢,大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通病来着,多逛逛论坛看帖。杀Q5通病

是这个6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通病来着,多逛逛论坛看帖。杀Q5通病

Q5杀了以后问题依旧。。。

网友:
各位,等下小弟还是其刷个bios先试试

网友:
原来这个主板的独显已经挂了,看来只好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