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主板三针CPU风扇调速

楼主(2019-01-31):
华硕有些主板支持通过跳线支持三针CPU调速,如果主板上没有跳线,是否可以通过bios设置变成可以调速,之前买了个风扇结果是三针的,开机就是最大速度,但是主板上面是四针插座

网友:
跳线?没听说华硕的这种。你可以安装华硕的aisuite试试里面的fan xpert进行控制试试。然后新版的100系主板开始就支持3针风扇的DC模式调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