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美国加州的“外星人”的乌龙阵

楼主(2019-01-31):
一位旅美留学生,在美国买的外星人17R2,故障为适配器模式和电池模式切换。
板号如上。

拆后壳,发现DCIN线已经烧糊,通病问题。拆机过程客户全程观看。跟客户说明,他说的故障有可能就是这里的问题引起。但是究竟是不是,需要这里修好才好确定,先报价更换DCIN线。客户同意,客户要求机器清理下灰尘。

由于机器特殊,没有让学徒来做。我自己亲自操刀。并且客户全程观看。全程行云流水。

装好,按开关无反应。我了个去。我自认入行以来几乎没失过手。这种机器,我心想怎么会,重装一遍,涛声依旧。
心里凉凉,开关检查没有任何问题。

不确定这机器是否一定要电池接入才能响应触发。但是电池已经装上了

DCIN也正常,继续凉凉。几千块的板子呀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栽了,修吧         修之前,先放个电,放完之后装上CMOS电池。然并软

准备先个程序先,不对,再次断掉CMOS电池。按开关触发了,额

但是不显示,单板电流1.2左右,MMD,装回CMOS电池,机器正常显示。

关于此机器,是否不装CMOS电池,会如此,欢迎大家验证。

网友:
有点乱,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
要放两次CMOS电吗?

网友:
楼主没看明白,不知道有没有刷bios程序?或是取下cmos电池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难道是cmos
电池放电两次才能亮?

网友:
修过很多这样的机器,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看文章,没动bios就好啦?

网友:
要上电池才能触发,跟苹果部分机型差不多的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高手修机器就是不一样

网友:
刷了bios  放了电开机对吧

网友:
那么究竟COMS电池不装是否会不开机呢

网友:
放电没放全?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还有电池检测电路的,应该是供电条件必须有电池防止bios数据丢失

网友:
换了 县             然后放了两次电

网友A:
然并卵,看不明白。。。。。。。。。。。。

网友:
COMS 电池 不装不触发的情况越来越多了

网友:
然后就亮了???????

网友:
就这样亮了,能收多少钱?

网友:
感觉描述的有点含糊

网友:
1、外星人本本6代cpu之前的,拆掉了bios电池的话,不管后面有没有接上bios电池开机,第一次肯定都是5声报警不亮机,关掉电源再开一次就OK了。
2、6代以后如新款17R4,15R3之类,不装bios电池开机没事,就是开机十来秒才亮屏,可能电源按键处的指示灯会有规律闪

网友:
中国做的板子

网友:
拆了两次cmos电池等于把bios恢复了!

网友:
正常的有机器拆过机需要放一下电才能出发

网友:
目前新款的DELL机型都会有这现象,不接小电池报5声,并且不会显示,你可以强关机再开一般是可以开起来的,不是啥此机有些通病,多修修你就知道了,多积累多总结

网友:
这种机器有时候你插拔一下内存也可以亮机的

网友:
戴尔好多是要装键盘才开机的,键盘接口有个检测脚。R2应该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并卵,看不明白。。。。。。。。。。。。
他自己都不明白,所以我们也不明白了,我估计他这机器,还有问题,我就遇到一个类似的hp,反正显卡驱动打不上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把电池拔了再装不开机。心里确实是很凉的,拆机查问题,我感觉还是某部分没装好碰到才会这样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