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500g 好像是磁头松动,有碰到过的吗

楼主(2019-01-31):
本人有一块自己用的西数500g,突然有一天嗡嗡响,并且把硬盘反过来继续用就没有声音了。读盘时有时会假死。把硬盘拿下来用手轻晃会有嗒嗒碰撞的声音。不知道是不是磁头松动了,大家碰到过吗?不开盘能搞吗

网友A:
应该是磁头坏了吧应该是磁头坏了吧

网友B:
电机松了,有数据的快考出来。如果想接着用。用螺丝刀把电机顶进去,再用强力胶把电机固定好。

网友:
这盘不能用于保存有用数据了,不定哪天就坏掉了

网友:
不可能松动的!!!

网友(2019-03-02):
引用 网友B:
电机松了,有数据的快考出来。如果想接着用。用螺丝刀把电机顶进去,再用强力胶把电机固定好。

从哪里顶,找不到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松了,有数据的快考出来。如果想接着用。用螺丝刀把电机顶进去,再用强力胶把电机固定好。

大哥   你真牛        这是你的真心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   你真牛        这是你的真心话吗

专修西数的,这些活我们干的少吗?顶好的如果不打胶也能用,但是只能用于提取数据,长时间用它很快又坏,强力胶打上能顶多一些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磁头坏了吧应该是磁头坏了吧

可以能读出东西来,有时声音大有时正常。速度也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哥   你真牛        这是你的真心话吗

从哪里顶,能来张图吗,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自己没有开盘、没有听到声音、没有见到实物情况,你就知道是电机松动了,你真“牛”

网友(2019-04-14):
500g的 资料不重要就换吧别折腾了。

网友E:
遇到过这样的盘,正面放着就读盘慢,,反面放着就一直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哪里顶,能来张图吗,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进行下面操作之前,一定要先备份数据,否则一切后果自负!!!!!!!!!!!!!!!!!!!!电机那个位置,有个圆坑,用螺丝刀向另一边顶一下,不要过头了,顶完了正常放看还响不响,不响了就打胶固定,如果还响,再顶一下,切记不要过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遇到过这样的盘,正面放着就读盘慢,,反面放着就一直正常

看我15楼的回复,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看我15楼的回复,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已经拆开报废了,,,,拆开看了,是电机有松动了,,,反放着盘用MHDD扫描,是一个很正常的好盘,没有坏道,,但正放着时,就有好多坏道,,,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已经拆开报废了,,,,拆开看了,是电机有松动了,,,反放着盘用MHDD扫描,是一个很正常的好盘,没有坏 ...

由于电机位移,造成磁头和碟片飞行距离不在固件设定中了,所以会有大量坏道出现。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以前还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