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68,vcc3短路,短接绿线后桥很烫,是不是就能确定桥坏了?

楼主(2019-01-31):
技嘉z68,vcc3短路,短接绿线后桥很烫,是不是就能确定桥坏了?

网友A:
我想知道你你的短路是为0还是什么,桥短路可以直接量得到的呀,你短接开机了肯定烫啦,除非很烫就是有问题

网友B:
应该是桥挂了。再量一下USB数据线的阻值,如果有阻值为0的也说明桥是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你你的短路是为0还是什么,桥短路可以直接量得到的呀,你短接开机了肯定烫啦,除非很烫就是有问题

我量的是橙色线,对地为0
你说的直接量是量哪里?a14?

网友:
桥的供电正常吗?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桥挂了。再量一下USB数据线的阻值,如果有阻值为0的也说明桥是挂了

usb对地阻值正常的

网友:
pci a14和pcie b10  对地都正常

网友C:
现在是开机秒掉电,然后又上电,这样循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是开机秒掉电,然后又上电,这样循环。

你这量得不对吧,上电你就应该查电压,查信号去

网友D:
桥挂了..............,量下3.3V待机阻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量得不对吧,上电你就应该查电压,查信号去

秒掉啊,感觉像保护一样,但是又会自动上电
橙色线对地蜂鸣档只有4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挂了..............,量下3.3V待机阻值

3.3V待机?是3vsb吗?  测过pci a14和pcie b10  对地都正常

网友:
待机3.3是不是短路了哦 一般只有短路才会发烫 测一下USB 阻值

网友E:
楼主这个能触发的,桥应该没问题!看是不是触发保护了!触发瞬间是否有缺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能触发的,桥应该没问题!看是不是触发保护了!触发瞬间是否有缺供电?

该测的都测了,除了没有cpu供电,cpu电管en和供电都正常,也发出了控制电压,但是就是没有cpu供电。查了io的vin都正常。APWROK也发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秒掉啊,感觉像保护一样,但是又会自动上电
橙色线对地蜂鸣档只有4

不是触发后不断自动重启吗?那你就应该查电压查信号去,你的4欧是带着电源一生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该测的都测了,除了没有cpu供电,cpu电管en和供电都正常,也发出了控制电压,但是就是没有cpu供电。查了i ...

没cpu电压那就对啦,前面对呀都正常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触发后不断自动重启吗?那你就应该查电压查信号去,你的4欧是带着电源一生测的吧

不是带着电源一生测的,是拔掉电源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触发后不断自动重启吗?那你就应该查电压查信号去,你的4欧是带着电源一生测的吧

触发后不断自动重启

网友:
应该是桥坏了,强制上电桥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