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3V触发掉电、不定时自动重启维修

楼主(2019-01-31):
技嘉  GA-B75M-D3V   REV:1.1
开机不停重启,重新插内存条,好了亮机机,进系统不到一分钟重启,郁闷了拆板量电压,各路供电正常,找不到头绪,上迅维研究大神的成神之路……
有不少贴子拆管子,我也来拆,风扇插座边有一个Q16拆了,Q48拆了,不得,再看看,查IO的电压检测脚试试

不给力哇,来来回回,顶不住5分钟就重启了,没办法了,今天刚好有空,就下了份图纸开始研究……
目标投向LM324,因为它控制电压最多,最容易出问题,从料板找了一个焊上,吹好后开机,发现故障变了,不再亮机机,触发掉电了,难道换了颗坏324供电不全了???马上把原来的换回,发现还一样,按开机 一转一灭 不断循环,越搞越烂。先查一下边上的Q26 1.8V没出来,查LM324的3脚来源,发现是了过电阻3K就没有电压了,什么情况,吹吹就坏了?拆电阻量阻值正常,就是不出电压

看看图纸,发现有个VCC18_EN信号控制它开启,直接把Q46拆了,1.8V电压有了,但还是触发掉电,量CPU电压还没有,估计是没开启了

还是来到这个图,看了一下,找到故障点Q44,Q43,发现它们这样的组合有点多余,都高电平开启了,Q44那边还有5V拉不低,我把Q43换了还是一样,最后只能把Q43屏蔽接地,开机试一下,终于看到诊断卡跑码了,嘿嘿,多试几次,正常了哦

方便日后看图开了个编号图

最后动了哪里,当然是飞线了

网友:
意思就是说Q43故障了,,,,,,,,,

网友:
技嘉的板子,就三极管多。
三极管难道不要钱么。随便一块板子,都是大片大片的三极管、

网友:
今天找到珍藏了两年弄不好的板子,直接短接Q43,开机正常了

网友:
拉低不了,是不是上拉电阻短路了?

网友:
没有看到什么意思呢  可能是我功力还不够的意思么?

网友:
这帖子编辑的好用心,楼主修的也耐心,技嘉板子通病很多,青杏煮酒统计过的,大概都类似,建议看看

网友:
既然你的表量这2个电压主板会重启,我觉得是不是应该也把这2个管子换一下?技嘉的管子经常出问题的。
技嘉很多板子都是这样设计的,不知道为什么多此一举。

网友:
修到过Q46坏,掉电重起,技嘉这种小管经常有坏的

网友:
技嘉的板子,三极管 三角管出问题多

网友:
楼主因该是Q43没换好吧?!这个是NPN管子,基极有0.6以上的电压就应该是开启的!也就是说集电极导通发射极,否则是三极管坏了!又或许你换上去的不是NPN的管子。也许换了个PNP的管子了!PNP管子是基极有0.6以上的负电压开启!和NPN管子正好相反!

网友:
拆Q43   Q43   D S 极加个0电阻.   我也修过这种板.

但是有时候关机后,再开会不触发.不知道原因.绝大部分关机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