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4-5次C1才能进系统

楼主(2019-01-31):
主板是技嘉老主板···AMD的CPU,天天开机都有跑几次C1才能进系统···一直这样运行了大半年了···趁现在过年准备修一下,大家有遇到过这关问题么?

网友:
南桥PG???还是内存的情况。。。。。

网友:
内存不兼容吗??那可以换根试试

网友:
终于凑够5个下载分  谢谢 :lol

网友:
刷下BIOS..测下内存条件...加焊下北桥

网友:
有啥说头哦  AMD  技嘉  加焊桥吧

网友:
肯定是内存的问题
学习学习。

网友:
先换下内存条试试,不行就按维修思路来

网友:
找个BIOS刷一下,再查硬件,内存不兼容也会出问题

网友:
BIOS刷一下,再查硬件,内存不兼容也会出问题

网友(2019-03-02):
我觉着是桥的问题。试一下桥...

网友:
三板斧都来一遍就知道哪里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