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华硕FX80G DABKLGMB8D0原厂BIOS

楼主(2019-01-31):
机器来到是cpu供电短路修好短路 开机电流0.9  机器是18年7月出厂的太新 没任何资料  先刷个bios吧  论坛没有  只好淘宝 买了个原厂的 刷完还是一样  估计是cpu供电短路 19v把cpu烧了
bios是不是能用有待验证    有刷好没问题的 回复下

网友:
华硕笔记本主板电路可能是比较歪歪

网友:
华硕的BIOS和图纸都比较麻烦

网友:
新的都不太感动 CPU太容易坏了 弄坏好几个了

网友A:
bios靠谱,我看过了,我也发过这个机器的bios

网友:
现在的新机子,动不动就烧cpu跟桥之类的。以前不是这样子的。

网友B:
很新的机器飞行堡垒。。。烧了I7的U怎么不去保修

网友:
正在找这个,你居然有。太好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bios靠谱,我看过了,我也发过这个机器的bios

大兄弟新年新气象啊,换了平头哥的头像能镇住不少故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兄弟新年新气象啊,换了平头哥的头像能镇住不少故障啊

必须的!新年继续 bios玩票,加内存也要玩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新的机器飞行堡垒。。。烧了I7的U怎么不去保修

机器进水了    被拒保了

网友(2019-03-10):
已经刷机重启几次后一切正常  秒开

网友:
已经正常点亮 一切正常 确认原厂

网友(2019-06-18):
加电不显  刷了之后开机快

网友(2019-08-07):
楼主BIOS是好的,我的原来BIOS板本是是304升级后触摸用不起

网友:
BIOS可以用,谢谢楼主了,修的是开机一会就掉电,希望能帮助到同行

网友(2019-10-28):
开机电流跳变到1.2 1.4不亮 刷后第一次开机会自己重启亮两次 自动开机后秒亮 亲测有效!

网友(2020-02-03):
好的 刷上心情很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