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不能再奇葩的故障,无从下手。

楼主(2019-01-31):
型号:索尼pcg-51211L
故障:有线网卡或无线用一段时间,网络会出现感叹号。禁用启用一下就好。

一开始以为是客户家里路由器原因,拿到我店里还是一样。
第一步先排除软件,换了测机硬盘,重装系统还是一样。
换了无线网卡还是一样。
拔掉无线,用外置usb无线网卡也一样。

等到他出现感叹号的时候,就是断网了。连不上。。。
求维修思路。

网友:
到了好休息的时候啦    自动断网啦

网友:
把BIOS恢复出厂设置试下。要不重刷下BIOS

网友:
电压正常吗。有次就是电容不良,导致。型号不一样

网友A:
这个桥坏了,换桥吧别浪费时间了

网友:
遇到过类似问题是用户自己升级驱动造成的

网友B:
这故障没见过,坐等高手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桥坏了,换桥吧别浪费时间了

人为故障扩大,根本跟桥屁关系没有

网友:
郑一遇到奇葩问题了,各种系统试过都这样?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本子有触控功能?会不会与快捷键触控条有关系?

网友:
主板坏了,明白吧

网友:
电源有干扰

网友:
从WIN7换到WIN10   不行就拆机,裸板加硬盘试

网友:
嗯,楼上主意不错,裸板加硬盘才能排除外围问题。查到问也通告下

网友:
这故障没见过,请高手解决。。。。。。

网友:
老是断网,用USB的都不行的还真没见过

网友:
觉得有可能还是有线网卡引起的,然后直接影响无线网卡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故障没见过,坐等高手解决

我自己的电脑就是,我的估计是wifi网卡问题,反正我是外接一个usb的网卡了,楼主的,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