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几秒就关机

楼主(2019-01-31):
CPU.G460 更换成 I5.2320.开机后显示 ERROR: Unsupported CPU installed

多次开机在它提示上述英文后乱按esc F2 ,就能正常开机了,不过重启后问题还在。

就是用这台电脑发的帖子HP pro 4300 一体机

网友A:
BIOS中没有这个CPU代码 就是说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中没有这个CPU代码 就是说不支持

亲,能不能给个修改版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中没有这个CPU代码 就是说不支持

你能不能帮忙修改一下啊

网友:
不会 啊 找高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中没有这个CPU代码 就是说不支持

这是win7系统下的BIOS更新程序,官方的,大神能帮忙修改下吗?后缀要改成EXE

sp68993 - 副本.Rar

修改成EXE

网友A:
真不会啊 刷代码只是听说过而已啊 希望后面看帖的顶一下

网友:
每次开机要狂按F1 F2 进入一个界面,然后退出就能正常启动了。启动好了电脑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不会啊 刷代码只是听说过而已啊 希望后面看帖的顶一下

1..开机状态,不动就自动关机 ,2..开机狂按F1,F2进入这个界面,
3..选择退出,就能进入系统了

网友:
大致意思是不支持的cpu,可能是CPU没识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