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 (广达 CT6) 钮扣电池充电电压求教

楼主(2019-01-31):
如下图,请教各位大神,此RTC电路中CMOS电池(BT1)为可充电电池;5VPCU经过R201和R203分压产生3.8V电压给Q18的B极,三极管Q18将会把3脚输入的电压转成1脚输出,电压为3.1V。为什麽不是5VPCU的5V电压?谢谢。

网友:
5vpcu是针对地来说 但是针对bt1  3v只有2伏的电压差

网友:
那么q18三脚对地电压一次是 3脚5v 2脚3.8伏  1脚3伏 要想这个管子导通 1脚应该为低电平 可1脚是接3伏的 但对于这个管子来说 假设1脚为地 那么2脚为0.8伏 3脚才2伏 有点乱 了

网友:
5VPCU经R201和R203分压为3.8伏左右,送到Q18的基极,所以Q18输出3伏多的电压,因为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有大约零点几伏的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