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希捷格了固件区

楼主(2019-01-31):
只要盘,不要数据。如何解决?虚拟启动也一样的报错

网友A:
数据比盘不贵多了,硬盘重新再买一块不行了

网友B:
做自检就好了,简单的一B,开SF~~~~

网友:
清姨妈表,等三板斧,就可以了,

网友C(2019-03-04):
引用 网友B:
做自检就好了,简单的一B,开SF~~~~

12代你i给我开个SF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代你i给我开个SF我看看。。。。。。。。。。。。。。。。。。。。。。。。。。。。。

现在8T的都可以开自检,更何况1DG的,那是小菜一蝶了

网友(2019-04-03):
重要模块有备份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2代你i给我开个SF我看看。。。。。。。。。。。。。。。。。。。。。。。。。。。。。

.12简直开检就有几W片了,现在手上搞的都是锡泊纸8C A5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简直开检就有几W片了,现在手上搞的都是锡泊纸8C A5的了

那请问大神,能放出点开SF的资料吗?

网友:
直接换盘不挺好,反正没有数据 !

网友:
是不是给客户一块二手的硬盘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比盘不贵多了,硬盘重新再买一块不行了

不管多少,也都是钱啊,节省是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