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与南桥的PWRBTN电路设计元件求教

楼主(2019-01-31):
如下图,请教各位大神,EC发出高-低-高的脉冲DNBSWON#591,通过D20转换为DNBSWON#送给南桥的PWRBTN#脚,D20这样的设计 不是会使高电压过不去吗?为什麽D20的二极管装设不是反过来的呢?谢谢。

网友:
南桥需要的是低电平啊

网友:
PWRBTN#南桥端高电平,通过D20拉低,D20反过来装那南桥不是常低咯?

网友:
说明如果4脚空脚,PWRBTN#南桥端一直是高电平,D20这样接,4脚DNBSWON#591如果高电平,PWRBTN#电位不变,如果4脚DNBSWON#591为低电平,PWRBTN#南桥端就被拉低了。也就是低电平才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