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0开机报错0271 real time clock error-Check Date And Time Settings

楼主(2019-01-31):
THINKPADE530,型号3259A61,,自己加装8G的内存,原机win7专业版系统换win7旗舰版,一直运行正常。这段时间运行缓慢,想装个固态,京东买联想(Lenovo)SL700 128G MSATA 固态宝系列 SSD固态硬盘.原机带SMATA接口。SL700 128G MSATA安装到电脑里在电脑,PE里和磁盘管理可以看到128G的固态,在PE下格了原机系统C盘和最后一个系统恢复盘。在BIOS模式设置硬盘参数时候,开机进不到BIOS模式,去掉固态,原机硬盘,去掉电池按开机键和COMS电池去掉。最后开机报警0271 real time clock error-Check Date And Time Settings。提示按Esc退出,F1进入设置。现在的问题开机有反应,有LOGO出画面,报错0271 real time clock error-Check Date And Time Settings按F1电脑有反应,重启报错0271 real time clock error-Check Date And Time Settings到这个界面,进不到BIOS模式。本人是修家电的,对电脑维修只懂皮毛,谢谢师傅们。

网友:
你修家电的,跨行了,兄die

网友A:
F1进BOiS把日期改到正常按F10保存退出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F1进BOiS把日期改到正常按F10保存退出就行了。

谢谢回复,现在的问题是按F1黑屏重启还到这个报警界面,不进BIOS设置菜单,CMOS电池电压3V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