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MCP6P M2+ 内存故障

楼主(2019-01-31):
好的内存DDR2,安装在靠近CPU的槽,启动正常,安装在另一个槽,主板不报警,跑C1,查各供电电压全部正常,时钟正常。但B槽34脚电阻无穷大,电路图显示该脚连CPU1C的A28,是指CPU第28脚吗。附上电路图

网友:
知道34脚断线,但走线时,背面找不到这条线,这个点的焊脚不跟其它线连。

网友:
终于查到,走线在正面,到CPU座底边上,由于霉变断线

网友A:
找到故障点就好办了,是飞线还是焊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故障点就好办了,是飞线还是焊接啊

刮开后焊接。太靠近CPU座,不是很好焊。

网友B:
要把线腐蚀断线得花多大的功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把线腐蚀断线得花多大的功夫啊

该机在潮湿环境工作,容易产生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