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手机充电线坏,有充电图标但充不上电

楼主(2019-02-01):
哪位大神有6s数据线线路图纸

网友:
直接买一个吧!

网友:
坏了就买啊

网友A:
百度有的,我修了好多了

网友:
数据线图纸?还有这玩意……

网友:
断线了吧,剥开看看是不是断了

网友:
佩服啊,这也修吗?

网友:
把经历放在研究板子上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有的,我修了好多了

淘宝找了几张图片,改天剪开查下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网上找的,打错成淘宝了,图片好像没法回复上传

网友:
网上找的图片。。。。。。。。。。。。。

网友:
闲的蛋疼,建议楼主早日改行,别误了自己美好的青春。

网友:
还是直接换线吧,修的用不了多久

网友:
断点,怎么找到的?单股线,断点好找,可以用一根针扎着,蜂鸣挡测,俗称折半查找法,找个3-4次,基本可以把断点定位在很短一端线上。多股线,即使知道哪根断了,也很难准确定位断点的

网友:
真牛逼!!!闲得慌,,,,,,,,,,,,,,,,,,,,,,,

网友:
你这种现象都不是原装线 原装不会这样的 况且原线你也不可能完好的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