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X555LD REV2.0改集显BIOS

楼主(2019-02-01):
X555LD REV2.0改集显BIOS
X555LD REV2.0改集显.BIN.rar
改集显

网友(2020-11-13):
3.3的可以用吗 显卡短了,把电感断开就行了吗

网友(2022-03-28):
断开显卡供电能显示 但是风扇狂转 刷了集显BISO后问题解决

网友:
这个BIOS刷完能解决问题但是亮机慢 需要替换ME 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