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F152A23T DA0HK9MB6D0 rev D 待机偏高 0.068

楼主(2019-02-01):
索尼SVF152A23T DA0HK9MB6D0 rev D 待机偏高 0.068  我又是刷bios 又是拆场馆  后来发现 5v被拉低了  ,然后测量5v电感 对地短路 ,一番检查拆个电容就可以了,顺便传个bios 索尼SVF152A23T DA0HK9MB6D0 rev D 待机偏高

网友A:
这种应该插上电就能摸到电容发烫

网友B:
修好没。我手上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
微短你刷bios干嘛

网友:
谢谢分享,工作很强,找到故障就好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插上电就能摸到电容发烫

不烫的 烫的话我直接热成像就可以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没。我手上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

修好了 啊     你的是一样的问题吗

网友:
当时脑筋抽了一下。。。。。。。

网友:
插上电就能摸到电容发烫,细心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烫的 烫的话我直接热成像就可以检测

卧槽 厉害啊楼主 热成像都有 羡慕啊。。。。

网友:
你的热成像多少钱买的

网友:
待机偏高 0.068  我又是刷bios 又是拆场馆  后来发现 5v被拉低了   我的习惯是遇到待机高的,先排查公共端和3 5V

网友:
很好,很有耐心,值得学习。留着以后用先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