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0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9-02-01):
求E530 LA-8133P 单BIOS 主板程序。论坛下载了好几个刷了都不行

网友:
显卡挂了你搞bios干嘛

网友:
不显示刷了不BIOS不行,检测硬件啊

网友:
桥坏的多!

网友:
你们这说啥的都有,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淘宝买个确定OK的BIOS看看不就知道了,刷不亮就不是BIOS问题,别死扣BIOS了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去莫宝买个确定OK的BIOS看看不就知道了,刷不亮就不是BIOS问题,别死扣BIOS了

网友:
在某宝上下载一个吧

网友:
电流走到那  有吗   大概有个方向  才好判断

网友:
赞同楼上说的;去莫宝买个确定OK的BIOS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不一定是BIOS问题,电流电压全测一遍。

网友:
查电源,看供电正常吗

网友:
刷BIOS无果就看别的呗,估计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