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基础之电感通直阻交特性

楼主(2019-02-02):
    与电容的隔直通交特性正好相反,电感器是阻碍交流信号,导通直流信号。如下图:

    将电感L1与灯泡L2(内阻为24欧姆)串联后接入12V直流电路,闭合开关,灯泡常亮。此时的电流为0.5A,可用欧姆定律来计算电路中的电阻。
R=U/I
    很容易地求出了电阻大小为24欧姆,可见电感在此电路中几乎没有电阻。我们再看电感在交流电路中是如何作用的:

    仍然是电感L1(18毫亨)与灯泡L2(内阻为24欧姆)串联,但接入的是12伏1赫兹的交流电路,从视频中可以明显看到,当闭合开关后,灯泡闪亮,且电流不断变化。是什么原因引起这样的现象呢?那就不得不提到感抗了。
    感抗,简单来说就是电感对交流信号的反抗。一般用XL表示,计算公式如下:
X[sub]L[/sub]=2πfL
    其中f为流过电感器交流电流的频率;L为电感器的电感量。从公式中可以看出,感抗的大小与流过电感器交流电流的频率以及电感器的电感量有关。如果将上图中的交流电频率增大为10Hz,那灯泡的亮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很明显,灯泡变暗了。如果将上图中电感器的电感量增大为3H,灯泡也会变暗吗?

    嗯,果真如此。所以说交流电源的频率越高,信号经过一个周期所用的时间就越短,在此期间,电流和电压也会发生快速地变化,对于快速变化的电流,电感器产生更为强烈的反应,随着频率的增大,感抗也随之增大。这就解释了直流电时,因为信号的频率f为0Hz,会计算得XL=0,电感对直流信号的电阻为0欧,直流信号可以顺利通过电感的原因。

网友A:
仿真软件看着挺不错,方便告诉下软件名是啥不?也去下载玩玩,嘿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仿真软件看着挺不错,方便告诉下软件名是啥不?也去下载玩玩,嘿嘿

文中所使用的仿真软件是Proteus 8.7英文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文中所使用的仿真软件是Proteus 8.7英文版

多谢啦,新年快乐呀,祝楼主,猪年财运滚滚发大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