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主板,买回来的跟原机的版号一样,但是键盘接口不一样 ...
换主板,买回来的跟原机的版号一样,但是键盘接口不一样怎么办?

楼主(2019-02-02):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过年没快递换不了货,客户明天要来拿机器,换这个排线接口有问题吗?
主板

网友:
快过年了快递放假了,要么改接口要么改排线还有什么办法,自个弄呗。

网友:
用旋风风枪换没问题,850不行会吹坏,858.2008之类的风枪可以,问题不大很容易

网友:
我怎么看着感觉一样的呢。。键盘线放不进去?

网友:
直接换吧,没问题的

网友:
掉换个接口没那么复杂吧

网友:
试好机其他什么都正常不影响以后翻修可以在费板出一个装上去就好

网友:
直接插上键盘能不能用?不能用的话换接口最好是用BGA,风枪的话很容易把接口塑料吹坏。

网友:
折叠一下应该可以安装上吧,可以试试,看针叫都是26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