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plus 显示故障

楼主(2019-02-02):
  iPhone6 plus 之前修过触摸ic, 飞线M1脚, 触摸问题修复。过了十来天,客人回来说手机屏幕经常会无缘无故黑了, 花屏闪屏。
拿到手里刚开始正常,按一下开机键出现花屏一样闪了一下。
拆机后把FL2034短接,开机正常。可是按一下开机键就没有图像有底灯。强制重启苹果图标又出来了,各功能都正常。息屏一下再点就没有图像只有底灯了!问那位同行遇到过类似问题,修复成功了嘛?

网友:
我说明一下 这个问题后来我换了新的屏幕解决了。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我也遇到了!还没解决

网友:
解决了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我也遇到了!还没解决

我换了新的FL2034电感 换了原装屏 问题解决。

网友:
我说明一下 这个问题后来我换了新的屏幕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了新的FL2034电感 换了原装屏 问题解决。

滤波小电感直接短接即可。